各位大神们,gtx780装驱动进系统就黑屏卸载驱动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6-05):
这块卡是在跑3dmark11的时候突然死机,然后重启到windows标志后无输出,倒是有开机声音,
进入安全模式卸载驱动后正常进系统。装上驱动又不行了

  换到win8系统提示将显示器设置为最佳分辨率,但是我在装驱动的情况下尝试使用低分辨率也无法进去。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又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
gtx470和你有类似问题暂无解决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加焊过主芯片,还是一样,加焊过显存也是一样,BIOS刷过一样,最后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碰到过,也是没有好方法.

网友:
什么奇葩问题都有

网友A:
楼主把显卡换到别的电脑上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显卡换到别的电脑上试过没?

换过   一样的开机黑屏

网友:
显卡核心损坏。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 或者 芯片虚焊

网友:
核心坏了,显卡维修老手的意见

网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显卡跑甜甜圈或者3DMARK测试显卡性能的时候都会对显卡核心产生损耗和破坏的,严重时候就像LZ一样,核心直接损坏,切记切记

网友:
是显卡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