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楼主(2015-06-05):
华硕p5kpl.am se 开机卡logo.拆掉串口芯片,正常
卡LOGO

网友:
卡LOGO未修过串口芯片坏的

网友:
这个主板卡LOGO 修过很多,都是换ALC662 声卡芯片的。

网友:
先拆声卡芯片,卡logo,然后拆掉串口芯片,正常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啊?原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