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LE一批复位不工作

楼主(2015-06-05):
此板有30块一样的故障  880GM-LE  CPU  北桥 内存供电全正常  就是不工作不跑码 北桥加焊过 BIOS刷过 主板 无掉件 南桥也加焊过 都没有解决问题  此板肯定有通病之处 有没有 高手 指点一下  我在论坛上也搜过此板帖子可没有一个人回签说修好了 是哪的问题   有没有高手 分析一下 或修到过此板故障和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没有图啊,也不好分析。如果供电都是好的,程序也刷了。1,从PG入手,2,复位是不是被其设备拉低了,3,AMD的座子也要加焊的。个人建议,仅提供参考,

网友:
最难修就是华擎主板,看到就烦人

网友:
AMD双桥的  没有复位  不能盲目上BGA去动桥,  南北桥都加焊了,,几十修好了也不稳定,,,过些天就返修了,,,这个没有复位要查复位条件啊,,,查南桥的SB  PWRGD

网友:
复位正常啊   检测卡能正常复位的   CPU座子 加焊过了  还是不行  难道这款主板 没 有通病吗 这个板只要是复位不工作 就没有修好过  一批批坏的  一样的故障 应该有通病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块主板也是有复位不跑码,量了桥供电没有,请问大家桥供电是由哪个芯片控制的啊?

网友:
华擎的板子设计很恶心,有华硕复杂,但是没图纸,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2015-07-05):
复位正常了,LDT_PG正常不正常,南桥发出给北桥和CPU的,这两个也要在正常,打全板总线,HT  ALINK LPC SPI PCI 等等,然后拆串口 网卡 声卡 换IO, 最后南桥 北桥 CPU座 喽,老徐教的,如果这些都做完了,不行,就换板,最后换人!!!望采纳

网友:
这估计是通病啊  好好修吧 这么多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吧   我之前搞过好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我有两片这种的  问题也一样

网友(2015-08-08):
我手上有好几片是一样的故障。没查到问题

网友:
盼高手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
PG有的话,查查有没有读 内存啊

网友:
楼主时钟正常吗  都没见你说

网友:
我这里有5块这种板  无一修复    今天来一块烧我两个cpu,这鸟板

网友:
时钟呢?时钟芯片有尝试更换吗?华擎758的不跑马有一些是时钟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