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880G+一批网吧主板全是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06-05):
现在手上有一批映泰A880G+的主板 故障是 复位不工作 CPU  北桥 内存电压都正常 BIOS 刷过  北桥加焊过 还是老问题  有没有高手解决过此板此型号的主板   说 一下 谢谢

网友A:
有复位不跑马???先换个CPU试一下,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760的主板,,,没有复位    修出CPU电压以后  还是不跑马   现在是有复位不跑马,,搞了很久,突然想到CPU是客户自己的,,而且拿过来是CPU供电短路,,换了个X2 250一路跑马亮机

网友B:
把南桥和IO附近的排阻们全部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不跑马???先换个CPU试一下,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760的主板,,,没有复位    修出CPU电压以后  还 ...

谢谢分享经验,也遇到过............

网友:
按时序来哦

网友D:
呵呵 该排除的 全排除了  我们是专业维修芯片的公 司就是这款主板 有点难  所以想看看有哪位高手有没有见过此板 有没有通病啊 这是一批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E:
全查完了   基本上都是桥了

网友F:
更换cpu座子下面的103排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cpu座子下面的103排阻试试

更换103排阻能解决没复位不跑码,没CPU供电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经验,也遇到过............

换了CPU,清空电池,故障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南桥和IO附近的排阻们全部加焊一遍试试

那么多排阻全部要加焊?

网友:
你们谁有映泰A880G+电源芯片L6717的脚位图啊  帮忙传个   3Q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查完了   基本上都是桥了

查了哪些啊?分享下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桥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桥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没解决

网友(2016-06-01):
      换CPU试试吧

网友:
桥问题占大头。拿一块先上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该排除的 全排除了  我们是专业维修芯片的公 司就是这款主板 有点难  所以想看看有哪位高手有没有见过 ...

查下 PCIE PCI 时钟正不正常  测下PCI B16是不是3v?

网友:
映泰有些主板排阻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遇到一批网吧主板 890 独立的 也是复位不跑码 求高手解答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桥坏的居多了
既然是实地出来的,你应该知道测全板总线 HT ALINK SPI LPC PCI 等等.还有RTC 全板时钟 ,这些都正常,那就是干桥了

网友(2016-07-21):
楼主修出来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批这种网吧机的板,问题和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