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华硕K55VD REV3.1 虽说故障是清屏,但是故障点很有难度

楼主(2015-06-06):
主板:K55VD REV3.1 集显
故障:机器是同事的,他接过来是死的,死的修好清屏。
    同事描述:机器接过来客户修过,桥动过,EC动过, BIOS动过,桥的PCB轻微鼓包,算是大修吧。这个板子同事修不触发的时候没修好,主要信号都查过、桥和EC也换了,BIOS刷了,但是没有发现问题。我看了一眼板子BIOS是MX的,以前用MX的BIOS刷经常会不跑马什么的,而且印象中华硕的主板都是用华邦的BIOS居多,我让他换个华邦的BIOS本体试试。果然,换个华邦的BIOS刷上去立马自动触发,看电流已有明显跳变,接屏测试, 清屏!
这个清屏的故障就是重点了, 同事把屏拆开打值都正常,电压都OK, EDID有正常的读取波形,外接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桥也重新换了一个,搞了很久,没搞出来。
主板正式到我这里了,开始思考故障现象,一边思考, 一边还是要把屏线的阻值、电压、简单的条件都查一遍,以免错漏。经过排查阻值电压没有明显故障点,想到的切入点就是PCB鼓包这个方向,也就是层断线这个查起。(华硕的PCB很喜欢过孔断线,以前修过一个声音,VccSusHDA这个供电过孔断线导致的,以前没有华硕点位用, 搞的我拆桥打点,麻烦死了。)

导致内接清屏的故障,这个桥LVDS模块供电嫌疑最大,同事告知电压已测过,但是确不确定到桥,这个没要排。(图纸不是K55VD,随便拿一个华硕I系列2代的图纸参考的修。)

想要确定桥有没有这个供电,很简单, 断开打值。(图片是以前备份的,修的时候没想过发帖,靠回忆写出来的,不过出入不大。)
1.8V LVDS模块供电是通过一个电感,3.3V LVDS模块供电是直连的,我把电感拆掉,3V用刀片切断打值,阻值都有,说明桥LVDS模块供电正常,对于清屏故障的条件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只能将希望放在眼睛上了。

经过非常仔细的对PCB看了几遍,怀疑鼓包有过孔断线的地方都断开打值排查过,最终还是没发现
板子观察了很久,各种方法,最终还是没找到故障点的,我让同事先把桥拆了,我看下BGA焊盘。最后的方法!

(没有原来的BGA焊盘图片,弄了个点位图片。
同事说鼓包的地方,看了下,确实有点鼓,细心的排查了一边,没有发现过孔断线。
焊盘经过一番仔细观察,我发现BGA左上角有点微鼓,刚好有个扩孔,跟着主板走线找到BGA点,我直接打值无穷大,顿时心里喜了下。(看着扩孔走线比较粗,应该是供电线,判断过孔断线的方法打值最方便。)

点位图看了下BGA点的信号是+VTT_PCH_VCCA_B_DPL,图纸也刚好对的上。

以前没测过这个信号,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想知道这个信号,找了个白皮书翻了翻,经过翻译了下,果然是跟显示模块有关系,心里基本确定故障点是这里了。故障找到主板还给同事,后面同事接好线装桥也确实亮机,测试都OK。
这个故障点,如果不知道这个信号会引起清屏,是挺有难度的,过孔没有明显的翘起来,过孔的背面也追了下很完整。
修到这个故障我心里还是挺欣喜,毕竟又多了点经验,对清屏多了个思路。

还有一点,经过分析我觉得这个机器原始的故障就是BIOS问题,华硕这种板子BIOS问题还是挺多,客户修的时候换了一个BIOS本体刷导致不触发,接着动桥EC,把PCB弄鼓包。经常分下下故障的原因,可以更好的提升自己。

PS:对BIOS技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我空间,个人主页有个淘宝连接。

网友:
华硕的机器能这么认真修,莫拜。只有这点分都加给你了。

网友:
好技术一生难求

网友:
莫拜。只有这点分都加给你了

网友:
信号级维修,支持茂哥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高,牛

网友:
想问下清屏是什么现像

网友:
清屏啥意思

网友:
清屏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网友:
牛逼啊!关键是楼主的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吧

网友A:
我 问下 楼主 说的 清屏 现象 是不是  屏幕  有好几种颜色 在不断变换 ,  像是 在  鲁大师检测 屏幕一样

还请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 问下 楼主 说的 清屏 现象 是不是  屏幕  有好几种颜色 在不断变换 ,  像是 在  鲁大师检测 屏幕一样
...

有背光和屏供电,屏显示灰色,LVDS无波形。
就是把3V背光和屏供电强改过去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和屏供电,屏显示灰色,LVDS无波形。
就是把3V背光和屏供电强改过去的样子。

   原来 是 灰屏  前天 修一个B470  的 机器  也是 这样  灰屏 不过没修好 哎  我估计也是这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器能这么认真修,莫拜。只有这点分都加给你了

网友:
这态度~,不加分都过意不去~~

网友:
人为造成的故障点,现在看着华硕的机器都头疼,

网友:
这个真要非常好的耐心和基本功。真是不容易

网友:
lvds没有信号,二修也可以修好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这故障是有难度 好技术

网友:
这个故障很难捕捉到,楼主此贴受益很大。

网友:
技术不是一般的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呀楼主眼睛还挺尖的

网友C:
为啥要说清屏  是灰屏吧

ACT

网友D:
兄弟能修改华硕的bios来屏蔽板载内存吗?

ACT

网友:
确实有难度

网友:
确实很有难度,

网友:
师兄。厉害啊 ,又学习了经验

网友:
真想看看清屏的实际现象

网友:
这种 问题比较难搞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修改华硕的bios来屏蔽板载内存吗?

华硕屏蔽板载内存网上有,不需要改BIOS。具体我没试验过,还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说清屏  是灰屏吧

某些地方对故障的形容都不一样, 大概意思差不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