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MBS4993可用什么型号的可控代换

楼主(2015-06-06):
现在有个MBS4993烧了,停产了,淘宝都没用得卖,请教下用什么管代替最好.

网友:
记得之前修过一台学习机,里面也是一个可控硅坏了,拆了之后可以开机了,但是不太稳定,淘宝找了也是没找到,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只有慢慢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