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hp5200打印一边正常一边浅,

楼主(2015-06-06):
粉盒已经互换过没问题,求指导。
求助

网友:
鼓被刮坏了吧

网友:
一般鼓芯问题

网友:
如果你换过硒鼓了 你就是定影或者激光器问题

网友:
将纸放在手动进纸位以便观察,联机打印或脱机打印配置页及状态页时,当纸张即将进入定影组件时打开前盖取出硒鼓并取出打印纸,观察打印的样张是否清晰,如果清晰则为定影组件定影膜故障,如果不清晰有上述你所描述的故障现象则查硒鼓和激光器。

网友:
打印机不好搞,楼主努力!

网友:
清洗下激光器

网友:
定影膜,容易坏,激光器,暂时想到这俩

网友:
左边很规整的淡,先排除下硒鼓磁棍上是不是有异物,再排查下激光器六棱镜是不是脏了

网友:
这是鼓芯有问题吧!

网友:
亲们!激光器、定影组件的拆开检查了。装上后还是这个问题。最后没辙了,进入菜单里调了粉的浓度和一些优化参数。它竟然好了。放到第二天试机没问题了。送给客户4天了没问题。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那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