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6-06):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电脑主板维修,是个新手,今天第一次在此网站发帖,也算是首次学习在论坛发帖,第一次发帖,可能没啥技术含量或者是错误之处,希望高手师傅们不要喷我,同时也希望与本坛的高手师傅们学习讨论电脑维修技术,共同提高,先谢谢啦!
下面说说维修华硕P8H61-M LX PLUS不开机的过程吧:
今天上班的地方的一台办公电脑无法开机,按下开关键电脑无反应,打开机箱盖开机,看到CPU风扇有时会转下又停了,首先怀疑是电源坏了,不管它,先换个电源看看再说,逐拿个新的电源换上,再次开机,当然是开不了机了(要是换个电源就好了,就不用写这个了),电源确定是好的,如果是内存或者是CPU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触发才是对的,故判断肯定是主板坏了,那就拆掉主板检查吧,主板型号如下图:
华硕P8H61-M LX PLUS Rev1.0

主板取出后,重新接上ATX电源,操起万用表先测下主板PWRBTN的电压为5.06V,再测5VSB经过1117稳压器的2脚电压为3.3v,也正常啊,再测ATX电源绿线电压也为5V,短接主板上的PWRBTN开机,再测ATX电源绿线电压为0V,绿线电压已经被拉低,说明主板是有触发的,为了验证再次短接主板上的PWRBTN 3秒以上,再测ATX电源绿线电压变为5V,更说明了主板是可以触发的,但是为什么ATX电源的风扇不转动呢,ATX电源不工作呀,纳闷ing。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应付这些问题都要三思而后行,静下心好好想想。。。。。,难道是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CPU、内存、桥、总线的供电有短路,
导致ATX电源保护,想到这里心中有种莫名的惊喜,赶快行动,对付CPU供电好办,直接把CPU的12V供电线拔掉,再次触发,哈哈ATX电源风扇启动了,
心中一阵狂喜呀。
看来是CPU供电有短路,马上断电,操起万用表的蜂鸣档测CPU供电的场管的上下管相接的公共端,对地无短路,再测12V对地也没有短路,难道是PWM芯片的问题,那可麻烦的,手上没有相同料板是不可能换PWM芯片的,于是先不管PWM芯片这块,继续测CPU供电输出部分,当测到上场管的D-S极时万用表不停地蜂鸣,原来是上管击穿了,这样就好办了,找个供电的场管换了应该就会好的。于是找了个旧的P4的主板把CPU供电场管吹下来,准备换到这块坏的主板上。
可是问题又来了,这块H61的板是5相供电,上管就有5颗,究竟是那颗坏了,难道要全部吹下来一个个测试,我是新手还真不知道怎么判断,希望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法,还请指点。
没办法,先靠运气吹一个下来测试看看,于是就把靠边缘这个场管吹下来,就是下图红圈内的那个,然后再测试主板上场管的D-S极,万用表不蜂鸣了,看来就是这个管子坏了,型号a09n03n,找了个刚从P4主板吹下来的50n024场管直接装回去。

换好场管后,再测试确定没有短路的地方,再开机,这下屏幕有显示了,此块主板修好,上张亮机的图片,试机4小时没问题。

虽说这次维修,对于高手来说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但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值得欣慰的,至少它给了我以后学习的动力,以上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啊不吝指教,不要喷我哦。
同时也希望论坛中的高人如果有判断CPU多相供电场管是哪一颗损坏的快速判断方法,还请指导。谢谢!

附上华硕P8H61主板的两个点位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拿去参考。不是此版本的。

网友A:
上管5颗判断好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断电测量每个上管G级的对地阻值情况,基本上正常是500到600欧姆左右,击穿上管G级的对地阻值一般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
现在新板子上的场效大部分是贴片式的看来得攒点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遇到问题就是应该静下来好好思考

网友:
呵呵  lz 运气好啊  现在的主板 很少烧cpu 供电管子的  am2主板最多这样的!

网友:
现在只烧个上管的板都好少了。

网友:
其实要判断场管坏的方法论坛还是挺多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呀

网友B:
已经很少修台式机的人了

网友:
修的不错,虽然曲折,但修好了。

网友:
支持新手,能发贴就是论坛的重要力量。大家说对吧。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很少修台式机的人了

现在是越来越少的人修台式机了,,因为台式机主板维修 不赚钱,很多人不想去,,但是技术高的能还是能赚到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管5颗判断好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断电测量每个上管G级的对地阻值情况,基本上正常是500到600欧姆左右,击穿 ...

谢谢neco 师傅提供的方法,改天再试验下你说的方法,当时不知道怎么判断,就没太在意看阻值,只是打下蜂鸣,谢谢指点。

网友:
我也有华硕H61的板,点位图先下来用用

网友D:
不要测D S的阻值,要测G S的阻值,和G D的阻值,他们是并联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还是比较好就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neco 师傅提供的方法,改天再试验下你说的方法,当时不知道怎么判断,就没太在意看阻值,只是打下蜂 ...

用蜂鸣档其实测量的就是MOS管DS之间的正反向阻值,用欧姆档测量也是同样原理,但是比较适合测量单个电阻内部阻值变化,DS级不停蜂鸣万用表测量的话,说明内部晶体二极管已经击穿,正负两端阻值由原来的几百多欧姆变为O到几十欧姆低阻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要测D S的阻值,要测G S的阻值,和G D的阻值,他们是并联的!!!!

DS级之间阻值短路的话,同理GS,GD之间阻值也会短路,同时G级导通电压应该大于正常值,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级之间阻值短路的话,同理GS,GD之间阻值也会短路,同时G级导通电压应该大于正常值,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

都是并联的,你测DS能确定是哪一个么?????

网友:
测试的下管的时候要把CPU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