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园梦F358,主板CFM1D3M开不了机

楼主(2015-06-06):
诊断卡一路跑码到62卡住了,也没报警声,换CPU、内存、显卡都一样,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吗?特别是VTT。

网友:
先容易的耍BIOS试试

网友:
按时序查询吧,

网友:
供电和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A55的主板吗?62应该是到显卡部分吧。。H61  62代码是显示的部分

网友:
同意LS的意见,LZ考虑下这个重点

网友:
这板子没有地方插检测卡,也不会报警,如何下手

网友:
按照时序查,。最好先刷个Bois看看。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以前碰到过

网友(2015-07-31):
遇到这种板没头绪呀

网友:
不确定代码含义的话就按时序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