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失真,反应慢,有拖影

楼主(2015-06-06):
听说VGH飞线可以解决,不知如何连接,望指教

网友:
对地测试了6个点电压,从左往右上方的三个点电压分别是-7.3V -0.3v -7.3v,下方的三点分别为:2.4V 0V 3.3V,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有2.37V
用红万用表红色笔接VGH,黑笔测试,六点电压:上 34V 27.3V 34V 下 24.9V 27.3V 24V

网友A:
VGH应该是二十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应该是二十几伏

打错了,不好意,逻辑板上VGH电压是27.3V

网友:
屏型号,还要把屏外铁框拆了,再上图片,你测的电压,逻辑板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大神门都干什么去了,经过自己琢磨,查阅网上资料,把它修好了~哈哈~

网友:
这像是没信号吧

网友:
换根排线试试

网友:
类似这种想象一般逻辑板是电压正常就可以研究一下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门都干什么去了,经过自己琢磨,查阅网上资料,把它修好了~哈哈~

恭喜楼主修好了机器,分享怎样修好的能帮到好多人的啊,加分侍候。

网友:
楼主 飞到那个点上

网友:
VGH那串个100K电阻,从第六个点从上接,接到第三个点时显示屏正常,最后去掉电阻,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在24V以上

网友:
这也可以搞定 不错 大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