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不充电,VIN被拉低 ISL6251问题

楼主(2015-06-06):
单独适配器,电池都能正常开机,同时连接适配器和电池,一般10秒左右VIN就被拉低。

接适配器和电池,不开机,能充电,VIN19V的被拉低到17V左右。如果再按开机键,过10秒左右,VIN就被拉低到10V左右,直接变成电池工作了

ISL6251换过。PQ5 PQ7 PQ9都更换过。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
我上次一台也没修好 希望你修好

网友:
版主出来出来 出来  救救我们

网友A:
看下EC有无检测到设配器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EC有无检测到设配器和电池

能充电,能放电,所以检测没问题,就是同时使用,过一会就不对了

网友:
下EC有无检测到设配器和电池

刘丽华 -5 几个意思啊,直接复制人家回复

网友:
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不过希望能修好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会不会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呢

网友:
不错的维修

刘丽华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打一下电池信号阻值以对不对?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查查 适配器存在信号呢
为什么按开关  适配器的保护隔离就过不去了呢

网友:
应该是按 开机以后 有 什么原因导致EC 发出了ACOFF信号

网友:
这机子 真心不好修 以前从没修好过

网友:
或者说  PACIN 开机以后无效 导致 的
应该和充电电路关系不大

网友:
再说一下,就待机,连接电池,VIN就被拉低到17V左右,正常是19V。

等电脑能亮机以后,过几秒,然后就不充电了,直接变成电池供电。VIN是10V看

网友:
这样的话可以看看给电池充电的管子还有电池放电的管子,芯片换了么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也拉低了么?

网友:
应该是仁宝的点火回路的电容漏电 查下pacin这路有个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