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一灯管正常,就是屏暗。接两个灯管反复重启?。换电源板也一样

楼主(2015-06-06):
(无正文)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坏了的灯管不插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屏幕右上角发热好厉害

网友:
是双灯管的吧。。。。。。。。

网友:
电源板是和高压一起的嘛

网友:
换了灯管再说啊

网友:
建议直接改LED灯条,亮度高成本也不高。

网友:
支持六楼 楼主可以选着。

网友:
判断下高压板坏了还是屏灯坏了代换下看看啊

网友:
代换法先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改一个高压看看 发热是正常的吧

网友:
建议直接改LED灯条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处理并更换,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发热很大应该是接触不良了,最好是重新换下灯管

网友:
楼主 ,更换灯管吧,灯光 有可能 烧断了。 一工作就 高压保护了。

网友:
先看看灯管 在看电源板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负载不好,,接1根还会亮吗,不保护吗

网友:
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确定下具体哪里坏

网友:
修好了,是灯管接头烧糊了,不知道坏没,直接换新灯管的了比较保险

网友:
这本来是几个灯管的?肯定是你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