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HD3

楼主(2015-06-06):
开机跑马 15 反复重启 无掉件 电压都正常 求解!

网友A:
基本上是卡在内存这里了,换下内存试试,刷个BIOS,应该就这两样会好

网友:
2个BIOS串了下也刷过BIOS了,还是不好使,内存也换了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卡在内存这里了,换下内存试试,刷个BIOS,应该就这两样会好

试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涛声依旧

这么悲催啊!那就查下各大供电是否都正常,特别是1.8V,1.05V那些电压。

内存电压,上拉电压,两根系统管理总线,内存SPD供电都查一下

网友:
反复重启有没考虑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三大条件满足才跑马的

网友:
查下系统管理总线SMBCLK  SMBDATA

网友:
N_DRAM_PWROK 是否正常

网友:
B85款这样跑码刷BIOS无效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网友:
B85找厂家撒,肯定还没有过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