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0E64疑难故障

楼主(2015-06-06):
一台TCL L40E64液晶电视冷机正常,工作50分钟左右开始出现一些彩色水平亮线,左边较多有10来条,长约15厘米,有一两条较长,贯穿全屏。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全部在闪动。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换显示板试试

网友:
感觉像那个元器件脱焊了,拆开,检测一下,看看那个比较烫

网友:
  液晶屏问题吧

网友:
基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 加焊主板上的缓存看下

网友:
玻璃上模块问题,要压屏的

网友:
驱动板主IC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