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T-LM6 V1.1 L-IG41M3 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06):
联想G41T-LM6 V1.1 L-IG41M3 的原装 主板 开机跑D5 26 D5 26 循环跑码
不报警
去掉内存 有三声报警 求助是否是BIOS的问题 内存跟CPU都试了 都是好的 求指点?
cpu

网友:
检测下内存的各项工作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是我的话 直接先刷BIOS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内存的问题居多,要不刷个BIOS或拆外设试试看

网友:
先刷BIOS,再查看一下内存的各条件,核心供电,VTT,基准电压 ,SPD,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网友:
内存线路的问题居多。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不行就换个IO 循环跑马不是BIOS资料丢失 就是IO坏了。。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
已解决 当时就刷了BIOS 已经开机了 还是谢谢你们

网友:
BIOS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