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帮看看这是什么元件!哪里有卖啊!!

楼主(2015-06-06):
HD3850显卡掉了一个元件,大家帮看看能修不,什么元器件哪里能买到,和别的显卡元件通用吗?谢谢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A:
你把型号看一下 直接度娘不就知道了 我只能看到它是5条腿的 边上有个小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型号看一下 直接度娘不就知道了 我只能看到它是5条腿的 边上有个小电阻

上面就两个字母VE,根本不是型号啊

网友:
重照一下,拍个清晰一点的图,这样大家也好帮你.

网友:
看原型号买,旁边应该有一样的找找

网友C:
我还没修过这个东西坏的,五角的芯片一般是门电路居多,显卡一般是显卡芯片坏、电容坏、场管坏,象这种东西如果坏了不容易测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就两个字母VE,根本不是型号啊

74LVC1G08GW  ??

http://s.taobao.com/search?q=74L ... d=tbindexz_20150606

网友:
拍的那么模糊。个根本看不清。

网友:
门电路,没有图确实不好弄

网友:
74LVC1G08GW和nc7sz08p5x_nl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修过这个东西坏的,五角的芯片一般是门电路居多,显卡一般是显卡芯片坏、电容坏、场管坏,象这种东西 ...

这个元件是一不小心刮掉了。现在显卡试点不亮了,风扇也不转了!!

网友:
图片太不清楚了!板子上该件的编号是什么?

网友:
现在这种5脚的小芯片几乎都是稳压LDO芯片,很多是UP系列的。。。

网友:
板子上找一样的

网友D:
这个是复位的与门电路可以不用换,直接找到PCI-E插槽A11脚相连的脚,再找到输出给GPU的脚,直接用0欧电阻直连。

网友:
门电路或者稳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复位的与门电路可以不用换,直接找到PCI-E插槽A11脚相连的脚,再找到输出给GPU的脚,直接用0欧电阻直 ...

还能具体点吗?能给画个图吗!!谢谢了。是这个元件的输出端与A11脚相连就可以吗?

网友:
图片拍的不清楚,有可能是稳压,建议没搞清楚功能以前,不要轻易跳线!

网友:
买不到,只能旧板上拆

网友D:
把芯片拆掉,用0欧电阻将1脚或者2脚与4脚之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芯片拆掉,用0欧电阻将1脚或者2脚与4脚之间短路。

我看了一下显卡这个芯片2脚接的是显卡A11,1脚5脚相连,3脚是地,4脚是输出。那我直接把2脚和4脚短接。谢谢了!!今天下班回来试试,期待好消息吧!!太感谢了。。

网友:
是我近视吗,老花眼了,都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芯片拆掉,用0欧电阻将1脚或者2脚与4脚之间短路。

大神按照你的说法,此显卡成功复活!!就是0欧姆电阻封装太大,我直接焊了一个细铜丝,通电风扇转了,显示器也亮了。谢谢你了!!!

网友:
大神按照你的说法,此显卡成功复活!!就是0欧姆电阻封装太大,我直接焊了一个细铜丝,通电风扇转了,显示器也亮了。谢谢你了!!!

网友:
版主可以封帖了,显卡已经修好。谢谢海韵之恋超级版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