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三极管1AM能用W04代换吗

楼主(2015-06-06):
主板上三极管1AM能用W04代换吗

网友A:
可以 好像都是2n3904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好像都是2n3904的三极管

好的,谢谢兄台

网友:
可以代换的   主板所有的三极管都可以互换的      我一直都这么换的    全成功

网友:
可以代换可以代换可以代换

网友:
都是NPN,可以的.

网友:
围观倾听,向大家学经验。

网友:
只要是三极管都可以,就怕把MOS管 当成了三极管

网友:
楼主啊,这个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主板维修MOS管、三极管代换原则,首先MOS管不能拿三极管替代,N沟道不能用P沟道代替,反过来也不行;NPN三极管不能用PNP代替,反过来也不行;同类型管子只要大小、形状相同即可代换。
主板上常用MOS管为N沟道,常用三极管为NPN的。
双二极管不能用MOS管、三极管代换。

网友:
围观倾听,向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