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国产山寨功能机不开机加电大电流短路维修

楼主(2015-06-06):
手机:国产山寨机功能机
故障:不开机,夹电源表,大电流短路,电源表保护。
观察:机器没有拆过,看外观没有明显摔伤痕。拆机,主板很新,没有进水。
检查:电源表从0.9V慢慢调高,电流表到100MA,用手去摸听筒,扬声器那边电容电阻一片很烫。
经验:松香烟熏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209-1-1.html(不然一个个拆,耽误时间,焊工不好主板吹气泡)这个电容烟最先融化。

网友:
楼主华为G6夹电漏电数字显示 0。01-0。02 要是继续调电压漏电数字会增加,进水机器

网友A:
很实用的方法,漏电小的很不好找

网友:
烟熏法 有意思

网友:
烟熏法,好实用啊

网友:
不错 很实用的啊

网友:
烟熏法真的很不错呢。。智能机也用得上。。

网友:
经典方法啊!

网友:
烟熏法好用,但是不好往上熏啊。

网友:
好方法啊  谢了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漏电小的很不好找。刚遇到一台

网友(2015-07-21):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的方法,漏电小的很不好找

元器件漏电程度取决于本身内阻变化大小来决定。

网友:
这个手机  不仅仅是山寨  好像还有点年头了吧

网友:
过来凑热闹 学习经验

网友:
老调重弹,可是法子还是能赚钱的

网友(2015-08-28):
松香烟熏法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