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900X3F NP530U3C的BIOS怎么刷BIOS不亮

楼主(2015-06-06):
这两机子问题都是差不多的,刷下BIOS后不显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看看版号是否一样

网友:
你刷的BIOS不对的

网友:
版号和机器型号一样的也不行啊。不显

网友:
多找几个BIOS刷嘛

网友:
程序不一样吧,看看版好是不是一样

网友:
先看一下BIOS焊好没,

网友:
你可以把原来的情况说详细一点,过程讲细一些,同行才好给你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