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2n68-am se2 rev1.01g -BIOS

楼主(2015-06-06):
这个板可能桥坏了跑4645,论坛里看到一个和我一样板跑这个码,是桥空了,我想抱最后希望刷个BIOS看看可是只有V2的论坛里没有V1.01G
华硕

网友A:
桥空了就做桥啊
新生菜鸟
我想刷个BIOS试试,后来上论坛刷了三个BIOS都无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空了就做桥啊
我想刷个BIOS试试,后来上论坛刷了三个BIOS都无过

网友:
华硕这块AM2的主板从来没有见过刷BIOS好的,我自己只有加焊NV单桥好的,要不然就是这个没有复位HT VLD 822排阻,在内存槽下面 两个排队的三极管上面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