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漏电松香烟熏法

楼主(2015-06-06):
征对大小电流漏电,发热不明显。这种情况下用手或嘴唇去触碰手机元件均很难感觉出来,尤其当漏电的是电容电感等小元件时,手或唇根本就很难接触到。这时(松香烟法)就可以发挥其妙用了,用烙铁醮到松香里,这时烙铁上会冒出一股松香烟,将松香烟接近手机主板,松香烟即附着在手机元件上,形成一层白色薄薄的松香霜。你怀疑哪里漏电,你就可以在哪里熏上一层松香霜,若你根本不知该怀疑哪里漏电,你可以将整块手机板一起熏。熏完后,给手机加电,加电过程中,注意观察手机主板上的元件,若哪个元件漏电了,该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原形毕露啦)!它就是漏电真凶了。

wmdsxz -5 重复资料

网友A:
这个方法好,对修笔记本也管用

网友:
好方法,快速判断故障所在,真是好方法,学习学习了.

网友:
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对修笔记本也管用

用“烧板法”在4A电流下,发热点只有36°C,这个方法还有用吗?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学习了,方法挺实用的

网友:
图片也太模糊了吧,??

网友:
然而有的时候松香法并没有用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值得推广的方法

网友:
好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C:
这个早就知道了。

YLL

网友:
以前只是听过,现在才理解它 的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
烟熏法对维修手机太使用了。也很常用

网友:
好知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维修中经验

网友D:
有个三星9505板加点漏电20毫安左右按开关键没反应,熏了一主板,用5V烧都烧不出来,醉了,不知道是我姿势不对还是。。。。
最后给换了电源IC不漏电了,但不开机,电流一直在20-50之间来回浮动。。。看电流感觉开关键坏了,更换了开关键,无果。目前无头绪中。。。。

YL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个三星9505板加点漏电20毫安左右按开关键没反应,熏了一主板,用5V烧都烧不出来,醉了,不知道是我姿势不 ...

换了电源不漏电,是拆机电源还是买的全新原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更何况我在东海传过,请你多上传些资料吧,不代表大家知道,请你把-5分取消。。谢谢合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了电源不漏电,是拆机电源还是买的全新原封?

拆机的,另一块板因为不读SIM卡 按网上教程飞线。。。飞完夹电按开机键小电流了。 就把这块板上面的电源IC移了过去,重植了好几次,电压IC输入电压都正常,就是按开关键开机后电流一直在20~50之间不停的浮动,电源没发烫。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的,另一块板因为不读SIM卡 按网上教程飞线。。。飞完夹电按开机键小电流了。 就把这块板上面的电源I ...

电源IC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更何况我在东海传过,请你多上传些资料吧,不代表大家知道,请你把-5分取消。。谢谢合作

搜嘎,东海我也逛,上次看东海秘籍 那个飞线把就主板弄小电流了 - -#

网友D:
跪求您微信,我拍个电流视频给您帮我确认下,无头绪好几天了,询问了网上的大神叫我动字库,说供电电压不够。 绝不骚扰,就像解决这块板。

YLL

网友:
我有机会修手机 就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跪求您微信,我拍个电流视频给您帮我确认下,无头绪好几天了,询问了网上的大神叫我动字库 ...

加Q352296519。。尽量吧,,加的时候注明下

网友:
沒想到討厭的東西還是有它的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更何况我在东海传过,请你多上传些资料吧,不代表大家知道,请你把-5分取消。。谢谢合作

怎么取消?

YLL

网友:
本身发热的原件也会融化啊!!

网友E:
你加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加分吧。。。。。

已经显示不能加分了

YLL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显示不能加分了

没有显示加分。。。。。

网友:
10ma的漏电能测出来吗?

网友:
高大上啊,楼主!有米有手机的维修资料啊,分享点!

网友:
这个就是烧鸡吧

网友:
这方法好啊!不过有点麻烦,也不环保。

网友(2015-09-07):
赞一个,方法挺好

网友:
实战经验,感谢楼主分享。收藏

网友:
经过我摸索发现,就是前摄像头排线坏了。换了就正常了。大家以后遇到注意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哦。

网友:
这问题 对笔记本来说不管用。。因为BIOS  在短路情况下    前级也会跟着发烫的

网友:
这个方法目前还没有派上用场!

网友: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烫嘴唇了

网友:
电烙铁 要调整到多少度为最佳效果

网友:
手机可以用.毕竟面积小.要是大片台板就难了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以后试试了

网友:
好方法  值得借鉴

网友(2016-11-20):
这个方法一直用的 !

网友:
其实有的时候是关联电路的话,其实要拆件辨别。比如电源芯片小短,那么松香法加电的时候,充电芯片可能也会发热,电源芯片反而发热要小一点,拆了充电芯片之后,仍然小短。

网友:
谢谢主楼   以前知道有这个方法不知怎么操作!

网友:
常用方法,比较有用的方法。

网友:
这办法不错  可以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7-08-26):
漏电20毫安的。。。如何烧??发热太少啊。。。。

网友:
高端的 现在都用上  温度检测仪了

网友:
这个就是元器件内部短路了,发热严重。方法不错啊

网友:
图片不清楚,有没有高清无码的,从来没试过这方法,松香霜是不是硬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烧板法”在4A电流下,发热点只有36°C,这个方法还有用吗?

电流4a还只有36度的话只能说运气太背了,就算是正版大短的话你烧鸡稍微时间长点都不至于只有36度,电容短路仔细观察都可以看的出来,场管短路打阻值也能搞定,什么情况会烧不出来?

网友:
我们用松香水

网友:
这个办法看好用啊 要不老师都来加分啊        苹果6  自动加电20毫安能用吗?、

网友:
很给力的经验,我还想着要不要买一个红外测温的呢

网友:
为什么弄松香法时松香烟不够大,只有靠的很近才会覆盖小小白色的一点,是温度不对吗??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几代手机啊,这种最常见 维修 短路法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对所有电子设备都管用。也是经常用的。

网友:
常见的维修方法。对于20到50毫安的有用吗?细节上,轻触电压看哪个先化为准。朋友多啊捧场的那多的

网友:
目前我也是知道只有这种

网友(2017-12-27):
最近换手机后盖,之后怀疑漏电,用此法

网友:
用热成像仪应该也可以吧,瞬间秒杀

网友:
熏松香怎么熏,从来没熏过,我用的都是温度检测仪,热成像的那种

网友:
好方法,快速判断故障所在,真是好方法,学习学习了

网友:
我一直听别人说熏松香熏松香,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熏,这下终于知道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实用,对轻微漏电也有明显的见效

网友:
判断漏电好方法,如果用热成像仪器是不是更好的看到哪里发热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宝贵经验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2018-02-11):
好知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擦。看到的晚了不能加分了,一直久闻松香大法,今天才知其方法

网友:
赞一个,方法挺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办法,收藏了,下次维修时候试试

网友:
烟熏火燎就是好使啊哈哈哈。。。。。。。。。。

网友:
赞一个,楼主真是好人
想下载可是没有分

网友:
6666太厉害了,这都能修好,学习学习,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图片也太模糊了吧!!!!!!

网友:
有一台6P漏电100ma,我没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对修笔记本也管用

笔记本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2018-03-27):
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也只能这么办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烧板法”在4A电流下,发热点只有36°C,这个方法还有用吗?

你确定36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烧板法”在4A电流下,发热点只有36°C,这个方法还有用吗?

你确定36度????                         我给你一个短路的你用手摸摸?

网友:
                                                          牛叉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了,以前经常听说

网友:
松香还能这么用!!!!长知识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办法,确实有用啊,,,

网友:
小电流漏电有时测不出来呀,我试过好几次,几十MA测不出来。

网友:
非常实用阿,万能的松香大法好,迅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烟熏法?谢谢分享,有机会实践一下。

网友:
问题不难。关键是要搞得跟没修过一样 那就要点焊接技术了:daxiao

网友:
这是个好法子 好知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8-05-07):
太小的短路 松香法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
松香烟法是手机维修的常用方法之一

网友:
一直用的方法,用焊膏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对修笔记本也管用陕西省事实上

网友:
图片好模糊大哥 你什么手机照的

网友:
多谢提醒,学习了999999999999999999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我正需要!也很适合笔记本维修

网友:
请问楼主 故障排除后 剩余附在主板上的松香用不用擦掉

网友:
这个方法好,对修笔记本也管用~~~~~~

网友:
这个方法好,对修笔记本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