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高手,大侠们,EC的bios如何区分

楼主(2015-06-06):
求助各位前辈,高手,大侠们,EC的bios如何区分,比如E545的EC bios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在线等大侠,高手们告诉下
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about/contact.html

网友: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网友:
真不知有这会事,应该没有分的吧,只要能放程序就行。

网友:
型号区不区分没多大意义,容量一样就可以了比如1m的换其他型号1m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有区别的吗?真不知道哦

网友:
EC的程序在EC旁啊,容量一样就可以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EC的bios芯片上都有型号的呀。

网友:
上面都有型号,稍微仔细点就能找到

网友:
bios接近ec就是ec的程序 靠近桥就是桥的啊

网友:
一般离ec近的是ec程序芯片 分不清的话看图纸 bios 芯片 容量大 些 一般是8m 的,还有看引脚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