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6-06):
据说C305开机不显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果然显卡虚焊,会造成不显,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货北桥问题,北桥距离CPU太近,首先虚焊应该是北桥,我们可以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温度在245度,AMD北桥发热量本身就高,自身的损耗率也高,损坏率也高,如果加焊不显示,在考虑显卡,前提是显卡的工作条件得满足,信号也是一样,在考虑换北桥,北桥的信号与显卡通信不正常时,建议短线测量,那边的线不正常在换哪一个桥,换掉以后百分之百OK

网友:
真的假的 我是时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