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大意惹的错。。老鸟飘过!

楼主(2015-06-06):
型号:CQ40
版号:LA-4103P。
       同行拿来 正好没事干,喊我看看。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0.044-0.047之间跳动,按下开关0.071 几秒掉下来了。看到这种问题鄙人心头已经觉得这个机估计修不好了。因为我没波。接入正题。
       拆开 裸板测试也是一样的   逛了一下论坛 发现没这个贴子 果然下了几个BIOS  刷了也是一个鸟样。
       我习惯从待机3 5V查起走。发现3 5V待机没出来 线性电压出来了 线性出来了  接着往前面查。不输出3 5V待机 要么开启没有  要么芯片保护 或者后继有短路。
      。。。。。前面省略,查到了,5V电杆出来的电容短路了。 果断取了。但是待机偏高了。0.15A  桥发烫。能正常触发上电 也能亮机,但是南桥滚烫  发现3 5V电杆阻值也正常 烧鸡也焼不出来,取了南桥 待机0.008  于是决定南桥有问题 定了两个回来。                                                           2015.6.5号 桥到了。换上去  *脏话* 还是一样 待机偏高   没办法了,继续查 要么有短路 要么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 5V正常   3.3V也正常  下面就不一一说出来了。二级电压没提前出来。那么就是短路。于是又换了一个南桥 也一样
      修到这里我已经没辙了,折腾了一天,都想这样交给客服了,害怕又用不久  去问了一下 20期班长 何班  32期 陈伟  这俩个人给我的意见都不一样   后来想了想 伟哥问我电容取了 补上没有 我一看 麻痹没换上  找了一个电容换上 待机就正常了 桥也不烫了  *脏话* ,就这个电容。
      他们给我说是滤波不良导致的,也怪自己大意 取了没找一个好的换上去,维修就到此结束了。提醒大家 维修要小心 仔细 注意观察  最主要的是鄙人没波波     此篇只对小白白看  老鸟飘过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意见一起进步才是正确的    有帮助加点分吧  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哟

补充内容 (2015-6-9 10:39):
感谢各位加分 谢谢 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谢谢大家

加油,我最棒 + 5 很给力!

网友A:
终于看到你的处女帖了。 加油。   没有滤波电容都能出电压且亮机  本人男标识你很牛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你的处女帖了。 加油。   没有滤波电容都能出电压且亮机  本人男标识你很牛鼻

.哈哈 感谢

网友B:
耗子技术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么大个电容你竟然都敢不装?

网友C:
此处电容滤波不良很容易引起不出电压故障

网友:
对于此贴,我只能说:2个SB啊,而且还是新的。

网友D:
呵呵,一个电容浪费了多少脑细胞,提醒我们维修要细心

网友E:
加油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网友F:
老鼠还会换滤波电容啊! 带我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耗子技术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么大个电容你竟然都敢不装?

.大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鼠还会换滤波电容啊! 带我飞吧,

来啊  我带你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一个电容浪费了多少脑细胞,提醒我们维修要细心

就是啊  就是不细心造成的

网友:
这样都行呀。技术不错呀

网友G:
没装电容 机器还能正常亮机 这个不多

维修 大意不得

网友:
看来还是大意不得啊

网友:
没有装电容还能亮真的是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装电容 机器还能正常亮机 这个不多

维修 大意不得

是啊  天意哥

网友:
神舟当中有很多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油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好的 谢谢~!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加分

网友:
这么大一个电容没装。 也能亮?应该会保护吧

网友:
呵呵 这样也可以 不装电容亮机

网友:
没波波买个啊 !! 维修必备不是吗。

网友:
修机还是细心啊 ,大意了会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啊,有的电脑可能你去掉两个都没事。

网友:
細微處眞的要特別關照下。

网友:
以前那個橋也有可能沒坏呢。

网友:
大意---维修人的天敌!!!

网友:
不是有的pwm电压的电容没装,出来的不是直流电会烧配件吗?

网友:
奇葩啊,桥都换2个,竟然没去注意电容

网友:
有些滤波是必须存在的 哈哈 楼主也是悲剧啊!

网友:
无极性的可不加,电解的最好是同容量更换。

网友:
细节提醒了我们新手

网友:
楼主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电容你居然不装就加电,浪费了两个南桥吧

网友:
楼主真有意思,滤波带负载能力肯定不强,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下次也注意一下,,,,,

网友:
没有电容也能良机,这让以前的理论如何是好

网友:
维修要小心呀

网友:
电解电容,肯定要装上 的,要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灾难,,,,,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是试过小的陶瓷电容,这种的没有敢试试

网友:
我曾经主供电的电容也没有装过

网友:
没有5V的电容 35V还能正常出来吗

网友:
前两天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但是机器型号不一样, 换个滤波电容 竟然换个坏的。。。

网友:
楼主的头像很幽默,作风也很幽默吧

网友:
这种电窗帘坏的本,很是少见呀

网友:
不上电容,南桥发烫。这个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个玩人呢~!

网友:
今天看贴表示完全看不到呀

网友H:
电容没有会导致待机偏高 不能理解
小豪子
,我也不能理解 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啊 不然我也不会发帖 只是给新人提示 老鸟肯定知道的
详情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神舟的神机。

网友:
感觉难道不算很高。不过还是学了东西

网友:
这种电容不能随便拆了不装的-,-

网友:
呵呵,一个电容浪费了多少脑细胞

网友:
维修要小心啊

网友:
低级错误,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一般没事

网友:
呵呵,总算是修出来啦

网友:
纹波过大惹的祸。直接负载过重

网友:
有些电容不能少啊

网友:
呵呵,这样也可以!

网友:
维修还是靠细心啊

网友:
大意失荆州哦。楼主,给我们提醒,维修要细心更细心

网友:
靠。。厉害。。迅维出来的就是叼

网友:
老壳修昏了是这样

网友:
提醒我们维修要细心

网友:
一个小滤波要害死人

网友: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楼主

网友:
看前面很轻松 看中间很紧张 看到结果我笑了

网友:
楼主是太大意了 但是很有耐性 值得赞一个

网友:
技术不错,修东西不能大意啊

网友:
看来哟后不能大意

网友:
我要是你坑你报废

网友:
不装这个电容,应该不出3 5V电压啊,这个难道不是待机的滤波?

网友:
OHH NOTHING ITS GOOOD FOULT U FIND HHA AHA

网友:
电容啊 公共点的可以不上不

网友:
还是买波吧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真细心

网友:
牛啊大神佩服佩服

网友:
这样都能搞定,楼主厉害,不过太大意了

网友:
不会吧!自己取下来也不会装上去?

网友:
哈哈。这个电容都忘了装了。也是醉了。不过总归是修好了。

网友:
是发了贴 就能赚那么多分么

网友:
以后要养成顺手补零件的习惯

网友:
这种电容都不装,能亮机,我觉得才是奇葩!

网友:
以后修机一定要注意

网友I:
为什么不装电容 待机会偏高
小豪子
我也不知道啊 应该待机的时候给桥供电的滤波不良 导致桥供电不稳定 然后待机偏高吧
详情

网友:
所以我都乖乖的把拆了的电容给装回去。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谢谢分享经验,这要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处电容滤波不良很容易引起不出电压故障
此处电容滤波不良很容易引起不出电压故障

网友:
遇到一个5v电容短路,拆了之后不开机,换上好了的。

网友:
一个电容浪费了多少脑细胞,提醒我们维修要细心

网友:
滤波电容不装会待机大电流么

网友:
淡定 淡定·····················

网友:
我都是拆一个补一个

网友:
维修的都不容易,加分

网友:
滤波电容会导致电感上的3.3 5V都不出来的

网友:
让我们见识了一把,不装这个大电容的引起的现象,谢谢楼主了。

网友:
做任何事都不能麻痹大意啊

网友:
这个经验宝贵,终身都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额,楼主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没波波,不好修,   自己给自己制造压力了。。。

就是没波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没有会导致待机偏高  不能理解

,我也不能理解 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啊 不然我也不会发帖 只是给新人提示 老鸟肯定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装电容  待机会偏高

我也不知道啊  应该待机的时候给桥供电的滤波不良 导致桥供电不稳定 然后待机偏高吧

网友:
果断收藏,下次可以避免了

网友:
看到有好几个滤波电容的地方,我一般拆掉都不补的。哈哈 ,是鄙人太懒了吗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是,这么大的滤波电容没装

网友:
兄弟,看到你的错误,我想起了这两天有个机器刷BIOS的,刷完我把BIOS装反了。造成待机偏大,一不小心又摸到BIOS了,给我烫了个泡,好在再反一下,又能亮机了。

网友:
只想说一个字:逗

网友:
无级性的电容不装还可以,有级性的基本都要装,更不用说个头那么大的一个有级性电容。

网友:
真心可以,加分加分。

网友:
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工作量就大很多 大家都要注意

网友:
没有装电容还能亮真的是没有碰到过) O

网友:
浪费了2个sb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不算大意吧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3/5不出来很多,

网友:
也挺有耐心的楼主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哇噻怎么才能从小鸟一下飘到老鸟呢?嘎嘎嘎

网友:
楼主之前咋不用示波器打一下不就不用那么麻凡了。。。。

网友:
限制最少3个,最多50个中文字限制最少3个,最多50个中文字

网友:
棒极了 值得学习

网友:
确实太大意了

网友:
那个电容没装也能亮机,真是神奇。不过维修真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哈哈 下次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K:
为什么滤波不良会导致桥发烫呢?还是桥本来就是正常热量被楼主以为是发烫?
小豪子
你下次遇到了 可以试试 待机偏高 桥发烫
详情

网友:
二级电压 意思是3,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滤波不良会导致桥发烫呢?还是桥本来就是正常热量被楼主以为是发烫?
你下次遇到了 可以试试 待机偏高 桥发烫

网友:
这也行 平时电容烙铁一甩自己扔掉

网友:
太佩服你了,一般只有很小的滤波陶瓷电容我才可能不装,也会尽量找料装上去的,这个胆电容是主滤波电容你都可以这样, 吸取教训吧,不过这个竟然不掉电,反馈回路也太差了

网友:
楼主得细心啊。。 能修好就是最好的

网友:
太大意了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要细心了

网友:
我跟你不同。。我会断开5V 3V 电路。。再查。。。这样就可以减少。换桥的风险。。

网友:
耗子 太大意了 加分了

网友:
楼主太大意了

网友:
维修要心细,不能大意

网友:
哈哈哈 下次记得补料 这桥整的多心疼

网友:
一般不装电容 直接就保护了 应该

网友:
修的挺不错,虽然大意了,但还是完美结局

网友:
粗心大意害死人

网友:
那种小电容其实没关系  这种钽电容不装就不行!

网友:
太叼了,那么大个都敢不装,还亮机了,奇迹啊

网友:
远程多学的这么好,我怎么不行

网友:
老鸟支持   谢谢分析

网友:
维修,马虎不得。

网友:
没波也能修这么好,果断赞一个

网友:
你欧叔没给你点意见

网友:
没装电容,电压能出来(不是很直的的电压,有一定的波动,这也影响了后端如桥热等现象,装上电容后,电压才很直的,)说明后面跟此电容并联的电容有不少,且容值有10Uf以上,,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 不可大意

网友:
表示修道过一台

网友:
厉害,思路真清晰

网友:
短路这么大个电容没换上也确实大意拉

网友:
引以为戒啊,损失大了机

网友:
维修 大意不得呀!楼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网友:
呵呵  习惯就好了 多注意   220的电容取了 你都会忘记补  你可以

网友:
不输出3 5V待机 要么开启没有  要么芯片保护 或者后继有短路,高手说得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大个不装都还能亮,机器比较牛。

网友:
手里有个楼主一样的板子,不过没修,有波还不如你这没波的,真是惭愧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