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escom长城M2085A维修

楼主(2015-06-06):
这是一台同行送修的LED的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通电后,指示灯不亮,屏一闪一黑,大约三秒闪一次。有点象电压不够,然后亮不起来的样子。

上电,量电压
LED灯管电压为32.6伏

5伏为0伏

关电,测试一下5伏的对地阻值,短路。
那就观察下5伏电路经过的地方,电容看上去没有异常,电路板上也没有烧坏的零件。

估计就是这二个管子的问题了,上台,热焊铁行动,搞了一个下来,

对地有131了

再通电测试电压

LED灯那里接口,15.29伏,5伏供电5.06伏,亮度4.38伏,开启信号3.45伏,正常了,

再上屏测试

已经正常。

接着电话客户报价格。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供电问题呗!楼主的小台虎钳不错!

网友:
供电问题,楼主是稳压二极管击穿导致的吗

网友:
楼主换了几个二级管?...........

网友A:
单个二极管没事吗?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一点点查最后终于找到元凶,值得称道。

网友:
去掉一个,只是测试。
电话报价,客户同意维修后,已经拆掉第二个,再换了二个相同型号的上去了。
以前曾经为省事,只换掉坏的那个,没想到,没过二天,又烧坏了,所以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况,都是拆掉,一起更换二个相同型号的,更保险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个二极管没事吗?

单个二极管没事吗?

网友:
这个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吧,只有一个过流不够当然易坏了。

网友C:
最好试机一下看温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试机一下看温升怎么样

已经试机一小时,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二极管没事吗?

去掉一个,只是测试。
电话报价,客户同意维修后,已经拆掉第二个,再换了二个相同型号的上去了。
以前曾经为省事,只换掉坏的那个,没想到,没过二天,又烧坏了,所以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况,都是拆掉,一起更换二个相同型号的,更保险一点。

最好二个都拆掉,再换上相同型号的二个二极管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D:
楼主都修好了才给客户报价格,如果客户不同意你报的价格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修好了才给客户报价格,如果客户不同意你报的价格怎么办啊?

一般会同意,不同意就把他原来的零件装上去呗

网友:
不错要我碰到就要绕大圈了

网友:
多发的一点  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
稳压二极管坏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