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电源回路异常

楼主(2015-06-06):
手上接到一个同事的长虹iTV42820F,上电待机灯亮,按开机键后电源待机灯灭,屏幕无显示。
开了2次极后,现在上电待机灯已经彻底不亮,查看待机5V已没有.
再依次查看,发现IC2Tea1532的第7驱动脚无电压,请问是否可以确定就这Tea1532不良造成无驱动电压输出?
1-12.7,4-1.5,8-310V都正常~

网友A:
先检查开关管,若正常果断换IC吧。

网友B:
排除电源短路,就是这个问题,测量外围没问题,就更换电源IC

网友:
5V 是有不稳定还是完全没有?如果完全没有那就是按照你分析的修

网友:
可能保护了,,不一定待机坏

网友:
5V完全没有,用示波器看过了,现在已在TB网买ea1532了。会随时更新状况,谢谢了

网友:
更换ea152A无效,状态还是这样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啊?谢谢,因为不是专业分析这一块的,所以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
保护了吧!需要看看负载情况

网友C:
楼主仔细读一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读一下手册:

英语不好,能通俗点跟我说下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电源短路,就是这个问题,测量外围没问题,就更换电源IC

你所说的电源IC是哪个?参考下我的电路图

网友:
我增加了完整的电路图,还请大神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开关管,若正常果断换IC吧。

开关管的作用我能直接将两端短接不?我在板子上量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网友:
1532芯片的第一脚有电压了没有,一般是12-18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