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5-06-06):
联想B320一体机电脑不开机,按开关屏上有背光,没有显示LOGO,接上键盘大小写灯能切换,请大师指点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屏线松或者屏的问题,换个新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线松或者屏的问题,换个新屏试试

但是也没有暗屏,暗屏的话用电筒都能看到LOGO 啊

网友B:
屏、屏线检查一下,外接试过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屏线检查一下,外接试过了吗?

一体机哪来的外接啊。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我觉得还没开机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

网友:
不过联想的可以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体机哪来的外接啊。

有背光了,怎么还没有开机呀

网友: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背光了,怎么还没有开机呀

但是没有显示LOGO啊。。屏线我检查过了。。

网友:
                         修到过  显卡

网友:
哦。加焊吗?但是我加焊过哦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白屏啊。。

网友:
内存!屏线!还有屏供电

网友:
我也修过,显卡问题,加热看看吧,还有桥,这桥都比较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