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5P问题

楼主(2015-06-06):
一台海尔X5P笔记本,4代I5的,原来不开机,换PCH桥,能开机亮机,但是亮机后,前面板三个指示灯一亮一灭,并有报警声,大约1分多钟就自动关机了,马上开机又是一样子,刷个BIOS试了,也是一样。。请教大师们,你们看还有没有什么引起这样子的?

网友:
几声报警,电流是多少?

网友:
现在四代机不好修

网友:
能亮机,也能进系统,但是进去,1分多钟就关了。前面的面板指示灯3个灯同时一亮一灭,并报警。是亮机报警

网友:
拆卸所有外配看还掉不?

网友:
裸机只接屏,也是一样的。 不知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只是我刷了试了,问题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