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4551用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6-06):
MS-14551用电源开机正常,用电源进系统后也能显示电池信息包话冲电多少,电量多少,一取掉电源马上黑屏,CPU风扇正常运转,测量发下无CPU供电了,用电池开机测量刚开机会出CPU供电几秒钟,过会CPU供电就没了,屏幕始终不亮,由于无思路无图求助各位大神

补充内容 (2015-6-7 13:54):
笔记本刚拿到是不开机,换了CPU的NEC大电容修亮机了,用电源并插上电池装系统使用都正常,唯独不能用电池开机和使用,以为电池问题客户买了个新电池一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6-8 16:13):
请看21楼 ISL6262 1脚 抓的PG

补充内容 (2015-6-8 16:17):
CPU是ISL6262,用电池开机1脚PG会出150MS就掉了,44脚VR_ON一直3.3V,20脚11V ,22脚5V

补充内容 (2015-6-21 17:38):
换芯片己解决

网友:
神都到那儿去了

网友:
上去上去/////////////////////////////

网友:
我也想看看怎么修的

网友:
笔记本现在真的难修

网友:
你是不是想说同时用时能一直用,但只要没有适配器CPU一会就会没电。这机子时序不太清楚。电池问题都有可能,没CPU电时看差什么。

网友:
换系统,裸板试的吗?拆外设看看。注意LID#信号,刷BIOS不行就是桥的电源管理模块有问题。

网友:
电池新的也一样的毛病,肯定不是电池问题,直接用电池都开不出机

网友:
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

网友:
饼哥跑那儿去了

网友:
没图纸吗 看下冲电芯片 信号

网友:
DEll  的电源 要求高 !!  估计是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换电池  充电新片

网友A:
电池和适配器的区别
1、电池检测信号
2、公共点电压不同
你这个,是否考虑查下CPU供电芯片的自身供电呢?会不会保险电阻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适配器的区别
1、电池检测信号
2、公共点电压不同

饼哥为什么开机会出来几秒钟CPU电压呢

网友:
你这个没图纸是不好搞。我想问题还是在充电芯片和保护隔离。

网友:
上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