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 REV1.0 无CPU供电维修一例,一个472排阻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今天刚接到一块联想IS6XM 主板,I5的板子,上电诊断卡无复位,不掉电

万用表量供电内存1.5v开正常;

桥供电1.0正常,主板上就一单桥,

量CPU供电没有,CPU周边几个电感均无供电

论坛上搜没有人修到过,还好有人发图纸,直接下载看图纸分析;首先看CPU供电芯片NCP6151,查工作条件,10脚5V VCC供电有,9脚EN为0V,不正常

查9脚EN通到两个地方;一个接内存供电芯片6脚PWGD,内存供电有这个不管,另外一边接VSSCA供电芯片6脚PWGD,两个芯片型号一样的都为L6738;查VSSCA供电芯片供电有,直接把两个芯片对换结果还是一样,说明芯片是好的,再查VCCSA供电芯片,第14脚EN是由VTT_PGOOD转过来的

查VTT供电芯片,也是和前面两个芯片一样的型号,查芯片脚位也是14脚EN没有,三个我又对换,呵呵,芯片都是好的;继续查

VTT供电芯片14脚EN通往PQ383 场管D极,G极控制一个5v上拉;Q383 G极又接到一个六脚双场管PQ380;问题应该在这里了,看图纸分析

要让VTT芯片14脚开启 -》PQ383 D极要为高 ,也就是PQ383G极要被拉低,要让PQ383 G极为低,必须PQ380的两个G极为高,量到的电压感觉都正常了,两个G极都有电压,初步认为PQ380坏,把PQ380拆掉,直接断接PQ383 G极,VTT电压出来了,VCCSA电压也出来了,没有PQ383换,就直接把PQ383的G极给接到地,开机供电全都出来了,CPU供电也有了,但还是不跑码,还得修;

再查到PQ380 G1为0.6v这个是通过EC的PWRGD_30MS发过来了,下面一个VTT_SELECT是没有装的

查PWRGD_30M这个信号通往EC

,并且通过一个472的排阻RN12做为上拉

EC开机正常,不应该是EC坏,会不是472排阻RN12的问题,直接换掉排阻,开机跑码正常了哈哈

补充内容 (2015-6-7 09:54):
补充说明下,rn12这个472排阻换了之后PWRGD_30MS这个电压为3.3V ,也就是pq380的G1原来是0.6变为3.3V;pq380这个双场管是好的,我拆了之后掉了,就没装回去

网友:
cpu供电没有,是因为vccsa总线代理电压还没有,而vccsa电压是cpu-vtt控制,所以一开始先测内存-桥-总线-vccsa-cpu电压.楼主很详细分柝,加分

网友:
呵呵,lz修的挺好,基础扎实啊

网友:
跟大师学习一下,呵呵,受教了

网友:
VTT电压没出VSSA 当然不会有CPU供电更不会有咯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真的不错!·

网友:
帖子很详细,图文对照很容易就看明白了,值得赞一下,加分。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思路明了,分析彻底。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楼主思维清晰,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思路很清晰,加分

网友:
楼主基础好,经验丰富,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说得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其实V星代工的板子和V星板子有472排阻通病,不出u
供电

网友:
技术好,图文清晰,学习中

网友(2015-07-06):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