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193wl液晶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5-06-06):
拆开测了下电源板电源正常,测了开关是好的。只剩下驱动板了。测量开关只有0.4v,驱动板上有5v,但是没有3.3v。开关键上没3.3V  查驱动板 3.3V。结果发现只有0.4v。换掉5v转换成3.3v的管好了。屏线接口左边的最大那个。

网友:
开关一般是3.3V,线性稳压器坏了

网友:
不错,也是学习到了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够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A:
驱动板线性稳压器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线性稳压器坏的多

线性稳压器,是1117,还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楼主修好最好拍个图看看啊

网友:
希望楼主能发个图,便于我们学习

网友:
来学习了  能发个图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