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掉电

楼主(2015-06-06):
今天同行抱来一台笔记本,不能开机。拆掉电池接上稳压电源,开机电流上去2点几,立马恢复成待机状态

要么短路,要么却电压,三下五除二拆开,没进水,u口坏了一个,换了,涛声依旧。

掉电瞬间测电感电压,南桥无电压,对地没短路。公共端通过一个保险,和两个小电感连接南桥上管的d级

测了下保险,断开了,问题找出来了。南桥上管d级电容短路,保险断开,引起南桥无供电,换了贴片电容和保险OK

高手互喷。。。。。。。。

共同学习

网友:
太快了 吧  说的有点不懂

网友:
南桥上管是什么?供电管吗?拜托说术语。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直接查这里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