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G41M-B5 不跑码

楼主(2015-06-06):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点了下,不跑码,用万能表量了一下,CPU、内存等供电都是正常的。于是动用三板斧,先刷BIOS。刷完BIOS,哎~点亮。重启了一下,又不行了,这就郁闷了。用手按了一下CPU,又点亮了。估计CPU底座虚焊了。果断上BGA。焊好后,点了几遍都可以了。上了一个硬盘,做个系统测试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到此,结束。

网友:
楼主此次修得很顺手啊!

网友:
不错,775座不好焊

网友:
我很少修到过CPU座子空焊的。。。几乎没有遇到过,,,很多人说修到过CPU空焊的  我怎么就没有遇到呢,,,

网友:
路过,看看看,学习学习。。。现在的主板什么问题都会有。。真的快要疯了

网友:
   AMD的 有复位  不跑 马 的真是难修  原来是CPU座子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