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改过dell m5010风扇长转。。

楼主(2015-06-06):
戴尔的比较难改,直接接5v会报错。。。谢

网友:
这款机器没必要改长转,散热器易坏

网友A:
这个机子温度高  可以刷BIOS

网友:
会吗, 从来没有遇到过报错的

网友:
我小白不会,一般直接用USB或光驱。暂时没遇过报错的,如果改好你再发个贴让小弟涨涨知识

网友:
一般刷BIOS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温度高  可以刷BIOS

有这个bios吗?分享一下?

网友:
有bios吗。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必要去改风扇,这系列的机子我有很好经验,在桥和风扇架之间加一块大的散热铝片,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B:
这机器我修了N台了都改长转了没见过报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修了N台了都改长转了没见过报错啊

现在好了。。。可能我以前记错了。。。。我直接拉的。。。

网友:
直接接5V,用电源开关控制,开机风扇就转。

网友:
没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
直接5V不会报错的。你可能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