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晶振的网卡也可以上网

楼主(2015-06-06):
我老实交待,我对网卡晶振的作用不太明白。今天修一主机,是某个女壕用400块淘来给她员工办公用的,明显是网吧淘汰机。发现主板上网卡晶振已经被摘除并安装了一块PCI独立网卡,用鲁大师、万能驱动都没能扫描到这块独立网卡,我于是就从BIOS里设置板载网卡启用,用万能驱动安装驱动后,用板置网卡上网,可以打开网页,只是速度有点慢。
网卡没有晶振也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应该不可以吗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没见过,理论上说不可以。

网友:
这么吊啊,没有晶振也能上网

网友A:
不会吧,是不是原来就没有的,有的主板预留了晶振位置,但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是不是原来就没有的,有的主板预留了晶振位置,但没装。

这块主板不但网卡晶振没有,连给CMOS放电的排针也没有,明显是人为摘除的。一般CMOS排针都是1-2为常态、2-3为Clear,这块主板没办法保存CMOS设置,只要关机再开机就回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
也太奇葩了吧,没有晶振应该不行了吧?

网友B:
楼主连主板品牌型号都没有写,没人帮的了你,你找个这块板的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连主板品牌型号都没有写,没人帮的了你,你找个这块板的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主板,没任何LOGO和型号印刷或贴纸

网友:
晶振说不定以前就没有,只是人为焊了一下呢,要看什么网卡芯片。

网友:
没晶振不就等于没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