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问题。可能对你们来说很简单,进来看看

楼主(2015-06-06):
本人做维修也就半年多了,!在这报了远程。一直没师父教,全是自学。修修供电之类的,现在的机器显卡,坏的,桥坏的很多,而且现在桥都集成了,必须通过BGA来解决,那么问题来了。元月份买了一360T返修台,一直都是加焊些显卡,桥之类的。毕竟没什么技术含量,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确实主板上的桥出问题,想直接更换,之前遇到2台笔记本USB不能用都是桥的问题。还有就是更换显卡,我都是自己操作没有成功过。我想把我的步骤写给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的。你们有更好的建议也跟我说说,谢谢给位师父!
  我每次BGA下来桥主板焊盘都完美,但是我每次用烙铁清理焊盘都会掉点,这也是我郁闷的地方、你们是用吸锡线操作的吗?在清理主板焊盘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第2个就是买来的新的芯片我装上去就是在主板焊盘上涂点膏,把桥放上去,在这里我怎么知道芯片的每个脚都跟主板上对齐了没有。
  第3个问题就是放到BGA上问题是怎么调整的?是和取芯片的曲线一样吗?
还请各位师父把你们的步骤跟我说说,我好纠结。!一次没成功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估计你烙铁温度不够,开高点。如果芯片是第一次取下来的话,焊盘上是有铅的锡,先用风枪300度加热下,再用有铅的锡丝拖一遍。完了再吸锡条拖平。

第二个问题:一般板子芯片上都有画好的线,芯片放上去四条边线刚刚好对齐。

第三个问题:有铅的220度就可以了,无铅的232-235,看珠子融化了用镊子轻轻碰下。芯片会回位就可以停止BGA。

拿些废板多练练,这个东西还是熟能生巧。

网友B:
1、失败的原因终归是烙铁温度不够,你试试调到460度。处理焊盘时,先加焊油上有铅锡,用铬铁拖一遍。然后再用吸锡带拖。
2、芯片对位看看焊盘边线均匀。相差细微是细微的没问题,锡熔化芯片有归位的。
3、至于曲线就要自己慢慢摸索了,每台BGA的习性不同。同时也受到天气和各PCB板厚度,芯片厚度的影响。多做就好了。一般下温调高几十度,上温不要太高。上温高很容易芯片爆和鼓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估计你烙铁温度不够,开高点。如果芯片是第一次取下来的话,焊盘上是有铅的锡,先用风枪300度 ...

处理焊盘的话,你们烙铁都是刀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失败的原因终归是烙铁温度不够,你试试调到460度。处理焊盘时,先加焊油上有铅锡,用铬铁拖一遍。然后再 ...

你说的,处理焊盘怎么处理?我是直接涂点膏,用烙铁拖,然后用吸锡线拉一次,你每次烙铁拖的话要加有铅锡吗?

网友:
温度 不够高    高很了也不好  容易拖掉漆

网友:
有BGA还怕不成功,用料板多练习呀。

网友:
步骤是差不多是这样了,就是要多练习练习。就可以熟能生巧了。

网友D:
  我估计 是你使用烙铁 的 力气太大了  , 取下来 过的 焊盘  先 加点 焊膏  在慢慢的  拖 ,    拖得 差不多了 就用 洗板水 在原来的 那些  焊膏 杂质 给清洗掉    然后在 重新 抹 焊膏  ,  用烙铁头  拖焊盘   在用风枪 300度   照着 烙铁头 拖  , 这样就 不会掉点了   老手 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 是你使用烙铁 的 力气太大了  , 取下来 过的 焊盘  先 加点 焊膏  在慢慢的  拖 ,    拖得 差不 ...

你们处理焊盘用什么头子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处理焊盘的话,你们烙铁都是刀头的吗?

当然是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 是你使用烙铁 的 力气太大了  , 取下来 过的 焊盘  先 加点 焊膏  在慢慢的  拖 ,    拖得 差不 ...

都是 刀头的啊   修手机的用箭头的 多

网友:
第一个问题,拖焊盘,一定要放焊膏拖,温度和手感很重要,这个你找些料板多练习,我一般不用吸锡线,那个容易掉漆。
第二个问题,桥和显卡放在板上,都会有位置线框。注意观察方向,和对齐。焊膏不要放太多。

第三个问题,曲线每个BGA有点差异,记住有铅溶点是183.无铅的是217.曲线温度过高会烧会芯片,过低会溶化不了锡珠。
  以上个人意见,如有错误的地方。恳请指正!

网友:
使用大功率烙铁 慢慢的脱 bu yao yong li

网友:
直接烙铁托,不要用吸锡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经验了,谢谢!

人家是问问题,你学习什么。灌水别太明显

网友:
换显卡最好把显卡的锡球换成有铅的,事实证明直接撞上去成功率低很多

网友:
第一不要用锡带会把焊盘带吊一般烙铁可以托平就可以了  第二可以看芯片四周的线一般对其即可 第三取芯片的温度要比焊上去的温度低

网友:
拖的掉点,呵呵 ,你好好回忆一下,拖动时焊膏冒烟比较大吗?若用的是普通936焊台,罪魁祸首应该是烙铁回温慢,拖的时候烙铁真实温度与预设温度不符。加上你又不敢把烙铁温度打到低,心里怕温度过高烧芯片。刚开始我也掉点,后来把烙铁打到底。前些天我换了常州快克,360度拖主板都一点不担心。至于曲线,我告诉你,没有现成的最适合你的曲线,最好的办法是用有铅无铅两种锡珠放在大小芯片边不断上机测试熔点。,自己掌握第一首数据,数据存入机器就是你最好的参数。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我从来没有用过BGA焊台,一直是用手工更换桥芯片 和显卡芯片大概有近10年了!掌握的好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成功率基本能达到98%以上只不过很累胳膊!下面简单说一下手工BGA焊接的大概过程,首先    1处理焊盘是用吸锡带,关键是板子最好也加热一下,温度不用太高只是让锡更容易融化,再就是吸锡带上要多放一些焊膏!然后用刀头慢慢的拖,不要太用力,这样基本不会掉焊盘的!   2就是芯片的定位了,芯片的定位通常是看芯片四周的白色框框,白色框框和芯片的距离都一样就行了,3焊接也不难虽然是手工焊接,下面也要预热,下面大概是180-210度左右的预热,这样能保证板子不变形,而且焊锡更容易融化,上面用风枪慢慢加热 分3次升温到大概270度吧,直到芯片有下降的现象,同时风枪要移动着吹(很累胳膊!)发现芯片有下降的现象后就可以停止加热了!只要不是心急几乎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焊的时候 ,拿烙铁托焊盘的时候 不要用太大劲,容易掉点!

网友:
这活还是要多练习呀?我到现在也不敢干这活呀

网友:
掉点有时候很正常,因为是无用的点喜欢掉

网友(2017-12-08):
是不是你烙铁温度太高了,也有可能是你BGA设置的温度太高了,在试下温度,把温度降低,然后5度5度的加温,到芯片能推动了,说明这个温度正好合适,这东西不是死的,要自己去调的,不要把温度搞得太高,这样虽然是很容易取下来,但板子受不了

网友:
加点焊锡丝,助焊剂,就不容易掉点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 你在焊盘上加点咱们自己的有铅的锡 就好弄了 桥弄下来后焊盘上有无铅的锡 不容易化 用烙铁化点有铅的锡上去 再拖就容易了

网友:
用烙铁用力吸线别使劲

网友:
还有一招 如果你怕掉点  芯片取下来 先用焊锡 加一层 然后在用吸线拖  就不容易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