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三针风扇改PWM控制风扇转速

楼主(2015-06-21):
你是否还在为你的老电脑风扇噪音越来越大而烦恼呢?经过了清灰,上油后依然2千多转的全速运行,买个新的吧,怎么要花个几十大洋啊!如果你是电子爱好者的话,不妨稍加改动,自己动手做一个,让它实现四针风扇的调速功能。前提是你的主板风扇接口必须是四针,要不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之前曾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关于三针改调速的功能。但是稍微有点小问题,经过分析后改正过来。
下面上图:

这个才是正确的,之前找的的一个把PWM和GND搞反了 。不知道别人是故意的还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是用555做的PWM,用来控制MOS管的。

除了自己找齐电路图中的元件外,还需要找一个四针接口,用来插主板的四针;一个三针,用来连接风扇。其他材料自己按需要找齐。
焊接过程没有拍照,只有焊好的图如下:

这个焊工大家可以无视啊

最后一张是调试图

成品图只拍了几张:

我做个555主要是为了调试,只要风扇能调速,装在电脑上就没有问题,这个调速要好一些,毕竟是经过MSO管来调节电流大小以调节转速,这个调试有个视频,我放到优酷上了,不知道这个链接能不能打开。

反正就是正常的。然后装机,这个效果没有拍照。视频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贴出地址。
PWM控制三针风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1NjMwNjEyOA==.html?from=y1.7-1.2

网友:
技术厉害,虚心学习了

网友:
lz技术过硬虚心学习中

网友A:
制作图纸发上来,正好我需要

网友:
大师之作,虚心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图纸发上来,正好我需要

图纸已经发出了,前2张就是啊。

网友:
我都是简单的串个电阻达到降噪的目的!

网友B:
厉害,要是楼主搞个利用一个四针(主板上的CPU风扇插座)的PWM输出来控制几个4针风扇更好

网友C:
老电脑风扇调速是降速降噪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电脑风扇调速是降速降噪音吗

是的,老电脑不值得升级。稍微改装下就解决了风扇的问题。

网友D(2015-08-02):
引用 网友B:
厉害,要是楼主搞个利用一个四针(主板上的CPU风扇插座)的PWM输出来控制几个4针风扇更好

这个可以考虑下,机箱风扇可以另外做一个温控电路,可以把负温度系数电阻和555相结合。CPU风扇座的供电可能不行,最好是外接电源,PWM输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考虑下,机箱风扇可以另外做一个温控电路,可以把负温度系数电阻和555相结合。CPU风扇座的供电可 ...

CPU风扇供电肯定不行,我的意思是只用PWM来控制其他几个4线风扇,测速也不要,供电单独有D头的12V提供,如果单独做温控电路LM317把调压电阻换成负温度电阻也可以,不过风扇最高电压上不了12V.

网友E:
直接上个调速器不就行了

网友(2015-10-20):
制作成功,就是有个小问题,测速不正常了,转速乱跳,5位数,数指点解决方案

网友:
测速正常吗?

网友:
你好,测速应该有误差,线要短,焊接要可靠。要不然误差更大。不过无所谓啦!

网友(2015-12-14):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个调速器不就行了

DIY吗?自己作出来的才好玩。

网友F(2016-07-01):
不是因为四针风扇多贵的问题,而是自己动手的乐趣无边.
バ幸福De右岸
自己动手 kyixunzhaonaizaide乐趣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因为四针风扇多贵的问题,而是自己动手的乐趣无边.
自己动手 kyixunzhaonaizaide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