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开机报警

楼主(2015-06-06):
DELL M421R 开机报警 开机报警4声 显示屏不亮 电流1.8 去掉内存报警2声, 拔掉屏线也是报警4声 刷过BIOS 还是不行 按一下开关能关机, 求大神 分析分析 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总觉得还是内存问题   换一条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就查屏电跟,外接也不显示,多数显卡有问题

网友(2019-09-17):
DELL开机报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0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