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没用多久提示灯亮不发热,什么情况?

楼主(2015-06-06):
如题,936没用多久,金属发热芯。现在指示灯亮但不发热,没拆过手柄。大家说说怎么修。

网友A:
我建议还是换了吧。国产的除非大厂的。都不行。大厂安泰信都是垃圾。

网友:
发热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还是换了吧。国产的除非大厂的。都不行。大厂安泰信都是垃圾。

没好意思说,我的就是安泰信的。

网友:
手柄好拆吗,没拆过。

网友C:
把手柄旋开就可抽出发热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好意思说,我的就是安泰信的。

我的意思是买国产的大厂,安泰信是个垃圾、。国产的不错的可以选择快克啊 快克969和快克936(你、不带任何后缀的)用的都是原装白光的936芯。 或者500以内买二手的白光942焊台或者951焊台。我的原装白光936焊台才两百左右。还有一点就是头子一定要原装的。国产的都不行,原装白光的貌似45一个头,可以选择二手的,我上次买的8块钱一个二手的就很棒,。快克的头镀层不是很好,但是也绝对够你用。安泰信太垃圾了,我都不想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手柄旋开就可抽出发热芯

第一次拆手柄还是有点怕,按照你的说法很简单就拆下来了。现在搞定了,谢谢

网友:
一般是发热芯问题居多

网友:
安泰信质量这么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