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检测不到风扇,已刷过EC BIOS

楼主(2015-06-06):
hp笔记本检测不到风扇,已刷过EC BIOS

网友: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风扇有侦测反馈的,检查看看芯片侦测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风扇黄色线有没有断 或者中间连接的原件是不是掉件或者开路 检查下吧 很简单的

网友:
这是风扇接口电路

网友:
3脚输入EC的28脚,1脚见图:

网友:
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黄线是3脚,和EC28脚直通,测试过了。

网友:
1脚多少V,还有的是风扇会转么,如果转进BIOS看能不能关闭风扇检测,比较方便

网友:
换过风扇没有?开机风扇转吗?

网友:
开机风扇正常转。

网友:
902在HP  G4还是多少遇到过是U6直接拆了就好了

网友:
是这个吗?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再从硬件方面找问题吧

网友:
楼主是HP G42吧,把温控摘掉完美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你试试

前提是你的风扇是正常的

网友:
CPU旁边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这块吗,我把Q15和Q16拆掉了,故障依旧。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