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开机灰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5-06-06):
东芝L700 开机时由白屏变灰屏,外接显示正常。有时内屏能正常显示但会出现白屏。。确定平线没问题。

网友:
换屏试过没?

网友:
换了 。不行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遇到过换显卡号了

网友:
有时白屏,有时正常,屏可换过了?

网友:
在屏不亮时,你可以测一下屏开启,供电都正常吗? 哪个条件没修哪呀???

网友:
定个全新显卡换吧,之前修 了一个SONY的,是ATI显卡,和你的故障一样,换了全新的OK

网友:
那个SONY的显卡,好像是0728014,是大卡,核心是斜的

网友:
我有个L205集显屏幕,排线,都确定了没问题外接是好的,图纸看不懂,唉

网友:
看看屏电压有没有上 屏

网友:
换显卡 应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