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这么奇葩的故障有木有啊

楼主(2015-06-06):
     接一台联想Y485,来时开机不显示,维修过程中不小心把EC烧了,淘宝买了两个剪板的9012装上去,刷了个BIOS,OK了。能亮机了,
以为没问题了,谁知道,奇葩的故障才刚刚开始。
     开机提示引导设备不对,原来是BIOS里BOOT模式不对。见下图、

BOOT模式是UEFI,WIN7的系统,肯定不行,于是改成下面一项:LEGACY SUPPORT.F10保存重启。奇葩的来了,重启居然不亮了。
以为内存没装好,插下内存,在开,OK了。也正常进系统完全没问题。关机,在开,又不亮了,怎么插内存还是不亮,没办法在刷一个BIOS
又亮了,但还是提示引导设备不对,进BIOS里一看又是UEFI模式。改成LEGACY SUPPORT模式,重启又不亮了。
后来终于发现只要进BIOS把引导模式改成LEGACY SUPPORT改成这个保存后重启肯定不亮,清楚COMS也是不亮,只有重刷BIOS才行,
但刷了BIOS,引导模式不对,只要改了引导模式,重启肯定就不亮。但BIOS里面别的项目改了重启都没问题,就是说只有改了引导模式这一项,
重启肯定就不亮。、
这故障太奇葩了,不知道又遇到的没。
还有,论坛下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只有一个才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898-1-1.html
只有这个BIOS刷了才能亮,别的刷了都不亮。

网友A:
来时开机不显时,搞过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时开机不显时,搞过哪里?

没仔细看吗,都说 了换了个EC,然后就是刷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吗,都说 了换了个EC,然后就是刷了BIOS

好吧,没仔细看

网友C:
  会不会是 EC里面的 BIOS 不对 在 作怪

网友:
看来以后得多刷几次BIOS

网友:
还好. lz 有耐心! bios刷了一个又一个!//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楼主解决了 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故障不错啊

网友D:
有没有换个BIOS芯片试试,我有进BIOS按F9再F10保存会死机的联想机器,换个BIOS刷上程序就好了。

网友E:
blos刷错的问题 没什么气不气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换个BIOS芯片试试,我有进BIOS按F9再F10保存会死机的联想机器,换个BIOS刷上程序就好了。

应该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现在的新款机BIOS都不好设,厂家好像不想给我们去修理,我们总会找到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换个BIOS芯片试下

明天换个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los刷错的问题 没什么气不气怕的

刷了很多个了,别的都不亮,就这个能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 EC里面的 BIOS 不对 在 作怪

这个不知道呀,买的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呀,买的剪板的

  我 想有 这个 可能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BIOS芯片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uefi 是几年前都有的东西,win7 win8 都支持。分区 efi 128mb  mbr 100mb 剩下的全是gpt主分区。iso的慢装系统 即iso  只有复制到优盘 且系统里有boot 引导文件可以直接在uefi模式下引导 并且可以实现快速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