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灰屏

楼主(2015-06-06):
客户自己装系统,不知道怎么搞的,启动灰屏了,换屏、屏线、刷BIOS、显卡加焊并重植,吹显存,搞了一天无果,最后看到网上一哥们的帖子,将BIOS得UEFI模式改动之后就灰屏,在外接模式下改回UEFI,果然内接显示正常了。
一般改这个模式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想到这个机子还有这个毛病,现在新的问题是,UEFI模式下不认光驱和UEFI的U盘,这个系统怎么装上去啊,各位大哥给支个招,BIOS下个个设置都尝试过了

补充内容 (2015-6-10 18:19):
这个机子搞了几天了,换了全新的显卡,显卡的相关供电都查了,还是黄色的感叹号,各位大哥支个招啊!!!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

网友A:
   问题 确实够奇怪的   你把 硬盘挂在 其它 机器上装 个安装板 的 系统 走完 第一步 ,  立马关机  在吧硬盘 放到  Y400机器上 试试

网友:
要是只是解决系统问题 就想办法把硬盘取下来安装系统

网友:
把硬取下來,用其它機把系統搞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 确实够奇怪的   你把 硬盘挂在 其它 机器上装 个安装板 的 系统 走完 第一步 ,  立马关机  在吧硬 ...

以后遇到的话要试试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奇怪,,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好了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

网友:
自己顶起来,别沉了,还有谁有好的建议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跟你的一样,之前是白屏,吹下显卡后屏亮了,BGA加焊下就跟你的问题一样了,认不到硬盘,跟硬盘打了镜像后装上去,也不行。

网友:
uefi 改成lcg什么的  就可以了

网友:
y400的通病灰屏 有的是屏线,有的是屏,还有显存uv5

网友:
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这机只能装WIN 8系统吧,一些新机官网都没有WIN7 驱动,你可以到官网上看看有没有WIN7的驱动,没有就装回WIN8。UEFI模式下光驱和U盘是不能启动的,你可以百度一下,联想WIN8改WIN7,就会看到怎么调BIOS了,调好就能启动了

网友:
还没修好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学习了

网友:
维修啊  使劲修啊 !!!!!

网友:
带不带SSD硬盘 如果带 去掉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急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到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