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5 不开机

楼主(2015-06-06):
有时候能开  有时候不能开  什么个情况 有木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A:
学习经验了,谢谢!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装下系统或问下微软/Amd/联想,如不行找维修人士花N多小时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经验了,谢谢!

求助的 你学习什么了 ???灌水的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就这样的发出来  怎么个解答啊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有进开机能显,有时不能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开是有没有电流。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是按开关没反应还是不显示?

网友:
联想笔记本主板到货联想全新原装主板到货B460 G480  L430 G470  B470  B475 E49A K29A K49A  B490 G585G G485G   需要可以联系QQ1301685754  记得论坛上面来的 都给优惠哦   全新原装大量现货 各位大神多多照顾

网友:
楼主发的什么啊

网友:
不开的时候电流有什么跳变呀

网友:
刷BIOS看看情况

网友:
南桥上有个电容漏电,导致RTC电路故障,.时开始不开,找到那个电容换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