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版

楼主(2015-06-06):
电源高压一体版为什么300v大电容负极和其他小电容负极不相通呀;而且四个角的螺丝只有两个相通,和台式机主板测量方法不一样吗?

网友:
不要笑话我,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热地和冷地是分开的

网友:
一个是热地,一个是冷地,当然不相通啦。

网友:
大电容是地,小电容是冷地。

网友:
冷地\热地是不通的.............

网友:
冷,热是有分别的

网友:
哎  这样好危险呀   分不清地    表 都要烧几个吧

网友:
不是一个土也

网友:
原来这就是热地和冷地的区分,小白长见识了

网友:
似乎明白了一些,难道四个角了螺丝也不相通吗?

网友:
难道四个角了螺丝也不相通吗?

网友:
一般正规板,热地与冷地是有分界线的,热地与冷地一般用用耐高压云母电容连接,它们不是直接相连的。

网友A:
电源板和驱动板是不是都可以黑笔接地,红笔接测量点测电压,和台式机主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和驱动板是不是都可以黑笔接地,红笔接测量点测电压,和台式机主板一样。

这个是一样的      可以的

网友:
基础还是要的。不能修机怕有危险。

网友:
一个热地 一个冷地 不一样的

网友:
分热地和冷地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