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9800GT 黄金版 512M D3 频繁黑屏

楼主(2015-06-06):
该显卡是10年给一个亲戚配的,当时全新时,感觉还好一点,没现在出的故障这么频繁。当时送机后过几天亲戚也打电话来反应过这个问题,自己过去看看,以为是内存条松动之类的故障,现场搞搞没问题就拍P股走人,之后几年一直没故障的音信至最近,一问原来之后电脑基本上没人用.......

现在这个显卡的故障是,自主机加电启动后,不定时的自动黑屏掉,但一般在一分钟的时间内都正常的。最精简的XP系统,安全模式,PE系统,CMOS中,均会黑屏。已经换过电源,仍旧黑。显卡的独立供电插头已插。显卡散热器和背面用手触摸都不觉得怎么烫。

通常显卡黑屏有什么可能性?

网友:
做了替换测试,确定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一时无头绪

网友:
似乎黑屏的时候,电脑就被弄死了。

网友:
呵呵 最后得出结论显卡真的有问题 兄弟 你到维修论坛上来问这样的问题 让人怎么回答

网友:
先用替换法!

网友:
几个大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板子上的好像是固体电容吧,顶部平的。应该用电解的什么型号代换呢?

一种:   LF  270 C  02A
另一种:LF  820 e  02A
电压和容量

网友:
都没人知道怎么代换的吗?
耐压方面倒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容量方面
有人说,固态电容代换应是电解电容的3分之1,差不多这样,是吗?

那么820的,我用1500的代换也是差不多了?常见显卡上面用的1500的较多
270的用470的代换吧?理由同上

网友:
换张显卡就行了吧,搞一张能用的   不然你就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