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板,不知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5-06-06):
接上检测卡待机灯不亮,什么都没测了,修过好几块,直接把专用芯片换了

之前的修好几块也会找找图纸或引脚定义什么的,现在只听一下客户描述了。

换好以后待机灯亮起来了。。。。

再装上CPU,内存什么的,一路跑码成功了,没什么技术含量,莫喷,新手修板是这样啦。

网友A:
这个芯片虚焊也会造成没有待机

网友B:
楼主这是富士康主板的专用待机芯片吗

网友:
这富士康的什么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富士康主板的专用待机芯片吗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虚焊也会造成没有待机

嗯嗯,学习了。。。。。

网友C:
什么现象?故障点我没看明白

网友:
故障是不触发,没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现象?故障点我没看明白

根据楼主简易描述  用该此板没有待机 维修

网友:
富士康主板的专用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此芯片的引脚定义图或PDF ?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啊?还是只要是富士康的板子。。没有待机的就这么干啊?

网友:
这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历害,刚修机就能达到这种听声辩病的程度

网友:
我印象中msi 专用芯片 真没注意富士康的主板

网友:
多谢分享,老鸟也是从菜鸟开始的谢谢分享~

网友:
收到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