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业人士,麻烦进来帮我看看我的显卡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5-06-06):
本人小白,是通过百度找到贵论坛的 知道这里的都是专业人士,所以鼓起勇气发帖求助了
先说下情况,现在用的是技嘉的560TI,几年前买的了
本来显示器的分辨率是1920X1280的,前几天突然就变成800X600了 然后最大也只能拉到1280X1024,因为我的显卡有时候会停止响应黑屏一下又恢复 ,我以为是显卡掉驱动了就重装了驱动 结果还是一样
一怒之下 我干脆格掉C盘重装系统,装好后一看最大还是只能拉到1280X1024,
然后我又重装系统又重装各个版本的驱动,还有显卡的BIOS也刷过几次,折腾了好几天,都是老样子 把显卡换个主板插槽插也一样.反正无论怎么弄,分辨率都只能到1280X1024
这样是不是说明显卡坏了?麻烦各位专业人士帮忙看一下啊 如果坏了 还能修么或者说还有修的必要么?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在设备管理器看看显卡是否有工作

网友:
如果重装系统之后驱动都打好了之后 还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你显卡快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设备管理器看看显卡是否有工作

我用驱动精灵检查显卡驱动他说是装好了的,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又有个叹号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吧 我系统都重装好几次了

网友:
你在驱动精灵里选择玩家模式,把里面每个版本驱动都试一遍,如果分辨率还是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你的显卡就有问题了。

网友:
你这显卡卖不卖 我回收

网友C:
有没有换显示器试试,显示器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加焊一下GPU看看

网友D:
换个显卡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分辨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显示器试试,显示器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来是显示器的问题 家里还有一台19寸老显示器,把他接来电脑上 就可以上1440X900分辨率了
不过把老的VGA线接到我的23寸的显示器上,分辨率只能到1600X1200
应该是老的VGA线不支持那么高分辨率吧?
去买一条DVI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显示器的问题 家里还有一台19寸老显示器,把他接来电脑上 就可以上1440X900分辨率了
不过把老的VG ...

兄弟你这个显卡有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可以换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显卡有问题

新问题来了。。。。。现在进WIN7的登录画面看得出是1920X1080分辨率
但是一过了WIN7的欢迎那个界面 就马上蓝屏,然后自动重启
重启以后又是800X600的
看来现在确定了还是显卡的问题 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可以换个显卡试一试。

新问题来了。。。。。现在进WIN7的登录画面看得出是1920X1080分辨率
但是一过了WIN7的欢迎那个界面 就马上蓝屏,然后自动重启
重启以后又是800X600的
看来现在确定了还是显卡的问题 是么?

网友F:
朋友 你这就是显卡 问题  换一张显卡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啊 家里也没多的显卡 我就想确定一下到底什么问题
如果确实是显卡问题,我就直接当升级换一张好了

新问题来了。。。。。现在进WIN7的登录画面看得出是1920X1080分辨率
但是一过了WIN7的欢迎那个界面 就马上蓝屏,然后自动重启
重启以后又是800X600的
看来现在确定了还是显卡的问题 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朋友 你这就是显卡 问题  换一张显卡 就好了

谢谢了 看来确定了是显卡的问题 我就可以当升级换一张显卡了
顺便问问 这个显卡还能修么 或者说还有修的必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看来确定了是显卡的问题 我就可以当升级换一张显卡了
顺便问问 这个显卡还能修么 或者说还有修的 ...

50到付,要私密

网友:
这种情况提示你要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驱动精灵检查显卡驱动他说是装好了的,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又有个叹号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吧 我系统都重装好 ...

有叹号,明显驱动或显卡问题、先去官网下显卡驱动吧自己下,别用驱动软件啦,还不行就完玩

网友:
GPU挂踩了。。。。。。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迪兰恒进6850 玩游戏就温度高到100度,待机50几度,什么问题?还有你修显卡吗,我有显卡要修,开个价吧,qq:405094031

网友:
哎~~~又一个想抢饭碗的

网友:
还加焊GPU 你没看见他设备管理器里 显卡是叹号吗

网友:
这问题其实简单,将显卡插去另一台电脑上,装官网的驱动,试一试就清楚了,楼主又没有这样的条件,这就不好搞了,我说你显卡坏了,楼主你信吗??

网友:
再找一台电脑试下显卡,说不定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