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6-07):
        不触发故障维修

    判断主板是否触发:接上恒流源通电,按触发按钮,看恒流源上的电流是否有变化。只要有变化,哪怕是0.01A的变化,就认为主板已触发。

    不触发故障维修方法:
    1、最小系统法。
    2、目测法
    3、测静态电压是否正常。
    4、测电源开关上是否有高电平。
    5、测单片机或超级I/O上的晶振是否起振。有时,用手摸晶振后晶振才起振,同样是晶振电路坏。
    6、测南桥上的晶振是否起振。需要通电后拔下CMOS电池后测。如果南桥被取下,此时不需判断南桥晶振,电路照样可以触发。
    7、测CMOS电池是否有电。DELL、Sony、联想、华硕等机器的CMOS电池电压不足会引起不触发。
    8、测触发通道是否正常。电容漏电会造成触发通道不正常。
    9、如果是超级I/O组成的触发电路,测BIOS是否正常工作。
      ①测BIOS供电是否正常。
      ②测BIOS的AD线阻值是否正常,是否有波形,是否都与超级I/O相连。
      ③刷BIOS(BIOS资料丢失)。
    10、测单片机或超级I/O的供电。
    11、加焊单片机或超级I/O。
    12、用手压南桥看是否触发。
    13、加焊南桥。
    14、换单片机或超级I/O。
    15、换南桥。

    特殊原因引起的不触发故障:
    1、波段开关条乱引起不触发。
    2、进水、受潮引起不触发。
    3、外设引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