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开机有很多条纹

楼主(2015-06-07):
开机有很多条纹,刚开始偶尔这样,关一下显示器在开一下就好了,换了个屏息线也不行,电源板有个电容鼓了,换过,用了一天没事,客户拿回去又出现了同洋的问题,现在直接开机就是很多竖的条纹而且条纹的颜色慢慢的变的越来越深。图片如下,大侠给个意见,难道是驱动板的事么。本人小白

网友:
屏坏了,没救了。

网友:
你可以买的驱动板试一下,有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先刷MCU程序试试看。

网友:
场扫描信号有问题,估计是屏的问题,要废i了

网友:
屏线,没有插好,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你可以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只有先刷MCU,若不得行,屏坏的可能是很大呀

网友:
好像是屏已经坏了,,,,

网友:
屏还了吧  换个屏主芯片看看

网友:
换通用板点一下,是否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啊,我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以前我也认为不能修了。可是刚刚看到群里有能修的

网友:
只是换了电容,屏怎么会成为这样,,但从图片看,很可能是屏线或屏,,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吧!或者屏线的插座!或者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看这故障是屏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屏坏了

网友:
三星的建议先刷MCU  因为三星很多花屏故障   但是刷MCU能好, 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   前几天一台三星943  用一会花屏  老板说屏坏了  打电话叫人拿走  然后我说看看  刷了个MCU好了,,还有一次的是用这用这白屏了,,也是刷MCU好的